MOS管能当二极管用吗

楼主(2021-10-15):
MOS管能当二极管用吗?

网友:
mosfet的反并二极管,是一个普通二极管!且只能当作普通二极管使用。
boost电路,一般要选用开关二极管,快恢复型二极管。
boost电路,使用普通二极管,输入电流肯定要上升一倍多,
这是因为普通二极管,反向恢复速度很慢的原因

网友:
mos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当二极管用的,只要不超过规格就行,把mos管有字的面朝你,从左往右,第一脚和第三脚接一起,第二脚就相当于二极管负极,第三脚(或第一脚)就相当于二极管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