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的总比特数指什么?包括哪些方面?

楼主(2021-10-15):
FPGA芯片的总比特数指什么?包括哪些方面?

网友:
FPGA芯片的总bit数是指配置位的总bit数。比如某个FPGA芯片的配置文件容量为50M bit, 那么总比特数应该接近50M位,配置文件会有一些损耗位,但不是很大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