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有无时,电流回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1-10-15):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电池供电市场中,由于成本指标限制,设计人员常常使用双面板。尽管多层板(4层、6层及8层)方案在尺寸、噪声和性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成本压力却促使工程师们重新考虑其布线策略,采用双面板。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有无地平面时电流回路的设计策略,以及对双面板元件布局的建议。
在手工布线时,为确保正确实现电路,需要遵循一些通用的设计准则:尽量采用地平面作为电流回路;将模拟地平面和数字地平面分开;如果地平面被信号走线隔断,为降低对地电流回路的干扰,应使信号走线与地平面垂直;模拟电路尽量靠近电路板边缘放置,数字电路尽量靠近电源连接端放置,这样做可以降低由数字开关引起的di/dt效应。

对于电流回路,需要注意如下基本事项:
1. 如果使用走线,应将其尽量加粗
 PCB上的接地连接如要考虑走线时,设计应将走线尽量加粗。这是一个好的经验法则,但要知道,接地线的最小宽度是从此点到末端的有效宽度,此处末端指距离电源连接端最远的点。
2. 应避免地环路
3. 如果不能采用地平面,应采用星形连接策略如下图
  通过这种方法,地电流独立返回电源连接端。如图,注意到并非所有器件都有自己的回路,U1U2是共用回路的。

4. 数字电流不应流经模拟器件
 数字器件开关时,回路中的数字电流相当大,但只是瞬时的,这种现象是由地线的有效感抗和阻抗引起的。对于地平面或接地走线的感抗部分,计算公式为V = Ldi/dt,其中V是产生的电压,L是地平面或接地走线的感抗,di是数字器件的电流变化,dt是持续时间。对地线阻抗部分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V= RI, 其中,V是产生的电压,R是地平面或接地走线的阻抗,I是由数字器件引起的电流变化。经过模拟器件的地平面或接地走线上的这些电压变化,将改变信号链中信号和地之间的关系(即信号的对地电压)
5. 高速电流不应流经低速器件
   与上述类似,高速电路的地返回信号也会造成地平面的电压发生变化。此干扰的计算公式和上述相同,对于地平面或接地走线的感抗,V = Ldi/dt ;对于地平面或接地走线的阻抗,V =    RI .与数字电流一样,高速电路的地平面或接地走线经过模拟器件时,地线上的电压变化会改变信号链中信号和地之间的关系。
6. 不管使用何种技术,接地回路必须设计为最小阻抗和容抗
7. 如使用地平面,分隔开地平面可能改善或降低电路性能,因此要谨慎使用
  分开模拟和数字地平面的有效方法如下图

网友A:
加粗电源线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粗电源线很重要,

赞同,回流路径是从头到尾,刚到公司的时候,改了很多项目,都是DC座椅出来的GND只有10mil左右的路径,手动滑稽????

网友:
    牛牛牛,感觉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