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模型建立——语言解释

楼主(2021-10-15):
下面一段话是一个二极管模型语句的描述,是什么意思,怎么建立的。谢谢。
eakage
RL 9 90 RLMOD 33E6
.MODEL RLMOD RES TC1 = 0 TC2 = 0 T_MEASURED = 25
reakdown
RBD 90 4 1.95
EBD 4 3 10 20 1
DBD 3 9 DBDMOD
.MODEL DBDMOD D IS = 1E-015 N = 0.5 T_MEASURED = 25 T_ABS = 25
IBVC 0 10 0.001
RBVC 10 0 RBVCMOD 38650
.MODEL RBVCMOD RES TC1 = 0 T_MEASURED = 25
RBDX 20 23 1.95
DBVC 23 0 DBDMOD
IBVD 0 20 0.001
L1 90 2 1E-015

网友A:
在正向偏置时,其管压降为零,相当于开关的闭合。当反向偏置时,其电流为零,阻抗为无穷,相当于开关的断开。具有这种理想特性的二极管也叫做理想二极管

wupeng3635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向偏置时,其管压降为零,相当于开关的闭合。当反向偏置时,其电流为零,阻抗为无穷,相当于开关的断开。具 ...

大哥,糊弄鬼呢

楼主:
算了,还在自己解释吧,
上面是pspice建模的第三种方式,子电路拟合,以单向二级管,电阻,电容,恒源电流,电感,来无限接近拟合出双向二极管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