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1-10-15):
       当我们电工需要在不断开电路的情况下测量电流,需要使用到钳形电流表(简称钳形表、钳表)。钳形电流表是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中电流大小的仪表,是电工们常用的测量工具。钳形电流表分为钳形交流电流表和钳形交直流表两大类,有的还可以测量交流电压。
结构
       钳形交流电流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和一只整流系仪表所组成,被测量的载流导线相当于电流互感器的原绕组,在铁芯上的是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绕组,副边绕组与整流系仪表接通。根据电流互感器原、副边绕组间一定的变化比例关系,整流系仪表的便可以显示出被测量线路的电流值。
       钳形交直流表是一个电磁系仪表,放置在钳口中的被测量载流导线作为励磁线圈,磁通在铁芯中形成回路,电磁式测量机构位于铁芯的缺口中间,受磁场的作用而偏转,获得读数。因其偏转不受测量电流的影响,所以可测量交直流电流。
使用方法
       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方法简单,如下图所示,测量电流时只需要将正在运行的待测导线夹入钳形电流表的钳形铁芯内,然后读取数显屏或指示盘上的读数即可。使用很简单吧,夹住测量导线就行了。不过现在数字钳形电流表的广泛使用,给钳形表增加了很多万用表的功能,比如电压、温度、电阻等(有时称这类多功能钳形表为钳形万用表,如右图所示,仪表上有两个表笔插孔),可通过旋钮选择不同功能,使用方法与一般数字万用表相差无几。对于一些特有功能按钮的含义,则应参考对应的说明书。
       夹住一条流过电流的电线即可调整适当的量程即可进行测量。
       此外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选择合适的量程挡,不可以用小量程挡测量大电流,如果被测电流较小,可将载流导线多绕几个圈放入钳口进行测量,但是应将读数除以绕线圈数后才是实际的电流值。测量完毕后要将调解开关放在最大量程挡位置(或关闭位置),以便下次安全使用。
       2、不要在测量过程中切换量程挡。
       3、注意电路上的电压要低于钳形表额定值,不可用钳形电流表去测量高压电路的电流,否则,容易造成事故或引起触电危险。

网友:
钳形交流电流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和一只整流系仪表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