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BGA仿真用transient阻抗和s参数转换的阻抗差异很大,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1-10-15):
如附图,transient上升沿设置为25ps,s参数最高频率40GHz,BGA这端用wave port和lump port情况都差不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神指教

网友:
可能是端口阻抗与传输线阻抗之间的匹配度不高

楼主:
主要是s参数转换过来的tdr没问题,只有transient打的tdr有问题,就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了!这个模型应该接近s参数转换的结果,transient的有问题,但不确定问题出在哪?

网友(2022-09-09):
你最好能上传一个文档
别人跑一下就指导哪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