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 上电瞬间有异常波形输出

楼主(2021-10-15):
DC-DC在上电瞬间输出一个异常波形,这个异常波形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消除

网友:
加个滤波电路

网友:
    楼主,你原理图中的C5是一个增加高频反馈分量的加速电容,而C10却跟R10形成一个低通滤波,这两个功能相互矛盾。建议把C10去掉试一下。而且你上面的图也没说明两根曲线对应的是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