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中能否设置蚀刻参数

楼主(2021-10-16):
求助:HFSS中能否设置蚀刻参数,怎么设置?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我理解的蚀刻参数是指微带线的粗细变化吧。
各微带线的中心位置保持不变,再将微带线线宽设为基本线宽与变化量之和:W+DeltaW
如果是平行耦合微带线,在两根微带线中心间距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微带线线宽变窄,则微带线边边间距(gap)将变大。这就模拟了蚀刻过度的场景。

网友:
    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2021-11-23):
    SIwave中可以设置,HFSS 3D layout中应该也有,因为功能是一样的。HFSS中可能要手调

网友(2022-06-01):
    不是有设置的接口吗?难道是软件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