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影响电源压降的因素有哪些呀,

楼主(2021-10-18):
    小弟初学仿真,发现仿真出来和实际测出来不一样,仿真用的理想平面,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网友:
    电流,电源路径都会影响

网友:
    当然会有影响,但是还要看你仿真和测试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电源IR DROP来源主要是电源通路平面的DCR(导通电阻)Vdrop=I(实际工作负载电流)*DCR(电源平面导通电阻)

    理想平面DCR应该是0吧,仿真和实测肯定对不上

网友:
    仿真做得好,测试跟仿真结果差别就小。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仿真怎么做?用ADS?然后怎么查看ir drop呢?是不是用的matlab 查看数据?目前了解到的是通过matlab 查看数据,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直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仿真怎么做?用ADS?然后怎么查看ir drop呢?是不是用的matlab 查看数据?目前了解到的是通过matlab 查看数据,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直接查看?

我用power si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仿真怎么做?用ADS?然后怎么查看ir drop呢?是不是用的matlab 查看数据?目前了解到的是通过matlab 查看数据,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直接查看?

    我用power si做的

是仿真的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