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负交替的交流微电流如何检测?

楼主(2021-10-18):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信号是正负交替的微电流,单峰值在5微安至20微安之间,频率小于100Hz。我现在想检测这个信号,对产生的脉冲数进行计数,想询问大家是否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呢?或者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可以放大这个信号,便于后级检测?

网友:
电阻采样,然后用运放放大并且加直流偏置,使其输出电压在0~VREF, 后送ADC

网友:
ACS712这类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了解一下,具体能不能做到这么微小的电流,楼主摸索一下。

网友:
用电阻对地产生电压或者夸阻放大器

网友:
用夸阻放大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沈阳邦粹科技有限公司沈阳邦粹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可以考虑2楼的建议,或者去找TI有专门检测电流的集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