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功放怎么选择

楼主(2021-10-18):
MOS管做功放怎么选择?

网友:
场效应管做功放,第一选择功率管,第二选择电路形式

网友:
效率主要还根据电路决定,d类功放效率算是高了(从能量角度说的效率),但噪声特性比较差。

如果都是乙类,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此时三极管的效率要比mos管高,主要原因是三极管基极对ce电流的控制能力要比mos管强。
所以我感觉,你的问题有点怪异,如果你单纯的追求功率角度的效率,那么主要要研究电路的组成,a类,b类,c类,d类功放这种,同时还要忍受一定量的失真和噪声。
如果你对音质有很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考虑a类,ab类和b类功放比较好,在这些电路中,三极管的频响特性(决定音质)要比mos管好得多,现实中的好功放大都是三极管做的,用mos管的极少。

网友:
    电路和三极管差不多。区别就是一个是电流驱动元件,一个是电压驱动原件。原理都差不多。作用也差不多。只是从理论上来说,MOS管线性更好一些,接近电子管里面的五极管。FET管接近电子管里面的三极管。但是这些都是理论上来说的。实际MOS管功放未必就比双极型三极管功放的声音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