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做电路优化时,怎样使两个元件同时变化

楼主(2021-10-18):
ADS做电路优化时,怎样使两个元件同时变化

网友:
打开ADS,在菜单中的Designkit然后选择installdesignkit。然后按步骤操作就好了

网友:
008的优化要做成layout元件,在原理图仿真器中优化,只是开始的设置有点麻烦,习惯了后和原理图仿真的优化一样,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