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系列单片机中DSP内核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10-18):
最近在使用DSPIC30F系列单片机计算东西,需要使用大量的乘法运算,单片机包含了DSP内核,不知道DSP内核怎么用,只在手册上查到几条DSP指令,不知道在C语言下怎么使用?默认编译乘法是使用的单片机指令。

我自己看了,编译后的指令时单片机指令,我主要是算乘法,大量乘法,编译后不是汇编指令!

unsigned int a=23,b=32,c;
 c = a*b;
编译时候,C语言编译器会自动讲上述语句用DSP指令编译成汇编语句。

这个编译后默认是单片机指令,不是DSP指令!

网友:
C语言编译器自动给调用DPS指令,用C来写程序的话直接用普通的C语言运算符即可。不需要关注其他的。
汇编下有专用的DSP指令,因为汇编是面向机器的语言。而C语言则是面向过程面向算法的语言,编程者不需要关注底层指令如何运算。
如23×32,则是
 unsigned int a=23,b=32,c;
c = a*b;
编译时候,C语言编译器会自动讲上述语句用DSP指令编译成汇编语句。

网友:
原来用过,就是支持一些dsp指令的pic单片机,在一些对数字信号处理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会使用,比如某些高档变频器、编解码、数字滤波器等

网友:
我在是使用dsPIC30F5011,正在开发CAN接口。DSP内核还没涉及到。

是不是只要进行浮点数的运算,就会自动转到DSP内核来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