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学习请教

楼主(2021-10-18):
各位大老有没有详细的 AD9规则设置资料啊。对规则这块有点不清楚

网友A:
规则太多了  你想要哪方面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太多了  你想要哪方面的规则

常用的一些规则设计了

网友:
设置一下,看看变化,多试几次就会了。主要是两块:间距和热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