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中怎么看快捷方式?

楼主(2021-10-18):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中怎么看快捷方式?

网友:
右键  后面有大写字母的  就是快捷键

网友:
在HELP里面有

网友:
T,U:更新原理图
D,M:生成原理图库
T,E:复位标号
T,N:标注所有器件
E,D:拖动器件(带导线)
P,R:放置端口(可以链接整个PCB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