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添加电阻电容防雷击,那PCB防雷布线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1-10-18):
改板添加电阻电容防雷击,那PCB防雷布线怎么设置呢?

网友:
我的看法:
1,把孔做成非属性好啦
2.既然加电容电阻,干脆整个大电压的磁珠不行吗

网友:
首先加防雷电容处理 分割地可行 但是要保证间距 你的大地和小信号地再电容那块间距不够至少要保证间距再两个焊盘间距以上  所有层都要这样处理

网友:
有位同事说雷击的速度比较慢,不容易穿通相邻层,间距不需要那么大,静电的速度比较快容易穿透,不知道这个说法正确不

网友:
千万不能加磁珠

网友:
大电容,大二极管,大保险缺一不可

网友(2022-07-29):
看看有什么知识点

网友:
防雷击一般要加雷击管,雷击管一端需要接到大地去,做好放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