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影响识别时间的因素有那些?

楼主(2021-10-18):
    目前在跟进一个无线充项目,该项目是找深圳某公司代工生产的。用的是他们原来方案,因为具体应用有区别所以在无线充输出端加了个DCDC电路然后在输出端输出5V1.6A。他们前后送了2批次样品过来,发现后面一批次样品的识别时间在9S左右,而前面一批次样品是在3~4s左右。问工厂那边说他们的解释只是把NTC位置改的更近点。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够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识别时间具体指?

网友B:
    用的哪家方案,PIN的时间间隔是不是变了,可以看一下线圈的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识别时间具体指?

从把接收器放好到接收器输出电所需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家方案,PIN的时间间隔是不是变了,可以看一下线圈的波形就知道了

    无锡华润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方案,pin的时间间隔没变都是500ms,峰峰值也差不多33.4V和3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