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怎样实现110V/220V两种不同电压的转换呢?

楼主(2021-10-18):
市面上有许多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均设有110V/220V的交流选择开关。单凭一个开关怎样实现110V/220V两种不同电压的转换呢?

大多数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均选用如图1所示的输入电路
当110V输入时,手动闭合开关K,过程分析。

当开关K置于接通状态时,它可适用于110V交流电压。因为当正弦交流电压处于正半周时,由二极管D1整流,滤波电容C1被充电至峰值电压为110VAC×(根号2)≈150VDC。同理,在负半周时,由二极管D4整流,电容C2被充电至150VDC    ,所以输出端的总电压是C1、C2电压的总和为300VDC(即为两个半倍整流叠加成的)。
输入电压为110V的时候手动闭合开关,正半周电流流向
输入电压为110V的时候手动闭合开关,副半周电流流向
结论,当输入为110V时,手动闭合开关后,电路相当于两个半波整流,C1+C2电压≈300VDC

当220V输入时,手动断开开关K,过程分析。

而当开关K断开时,二极管D1~D4构成全桥整流器,输出总电压也为220VAC×(根号2)≈300VDC,

输入电压为220V的时候手动断开开关,正半周电流流向

输入电压为220V的时候手动断开开关,负半周电流流向

结论,当输入为220V时,手动断开开关后,电路就是一个常见的桥式整流,C1+C2电压≈300VDC

所以开关K置于不同位置时110V和220V对电源的作用是一样的,即实现了对110V/220V两种不同电压的选择,轻轻波动开关即可。

网友:
    当输入为110V时,手动闭合开关后,电路相当于两个半波整流,C1+C2电压≈300VDC

网友:
    当输入为220V时,手动断开开关后,电路就是一个常见的桥式整流,C1+C2电压≈30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