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什么样才算导通

楼主(2021-10-18):
MOS管有俩种,N和P。。我想问下。MOS管有G,S,D三脚。。N和P什么样才算导通呢

网友:
要看是在什么样的电路中,是饱和导通还是线性放大状态,以N沟道为例,Vgs>Vds时,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而当Vgs>2.5V(理论上大于2.5V为高电平)就进入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
比如说N沟道的管子,为高电平导通,D极进5V那么G极为高电平5V左右,S极就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