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在ADS中如何查看PA的效率?

楼主(2021-10-18):
目前本人在用一个BJT的管子进行PA的仿真,模型已经建好,一些参数也已得到。但是不知道如何能观测到PA的总效率或者说是功率附加效率

网友:
在simulation-HB里面有两个仿真模块,DCtoRF,PAE。根据里面的要求填写即可。或者自己在datadisplay中写公式计算。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