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实现嵌入式系统

楼主(2021-10-18):
如何用FPGA实现嵌入式系统

网友:
您所说的嵌入式一般是指ARM,DSP之类,有现成的硬件架构的芯片,相当于是高级单片机,只需要熟悉软件编程,或者操作系统的使用,就能进行嵌入式设备开发的。
       FPGA也有嵌入式开发的这一块,两者的区别在于,FPGA的硬件架构是可以自己通过硬件描述语言(HDL)来设定的,比如说ARM系统中只有2个串口,那么要加更多的串口资源进来,就只能多系统叠加了,FPGA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可以让内部多生成几个串口控制接口。
       就业而言,目前ARM的就业市场最好,由于其芯片的成本相对较低,一般中小型的都可以用ARM进行开发,一般月薪4k-8k不等,如果精通linux操作系统可能会过万。FPGA芯片的成本相对较高,目前一般只有通信、医疗、学术机构,企业:中兴、华为、迈瑞等高利润企业广泛的使用。
       不过就技术而言,掌握FPGA需要软硬件都十分了解,以后想转入嵌入式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1、 首先是根据你的系统要求和需要实现的功能进行器件选型;
2、 然后根据设计需求编写RTL代码;
3、 代码完成后进行仿真,可以分功能模块仿真,也可以整体仿真;
4、 仿真完成后根据硬件分布,进行管脚的绑定和约束;
5、 上板调试;
6、 如果调试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用cs来协助找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