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板设计经验总结

楼主(2021-10-18):
射频板设计如同电磁干扰(EMI)问题一样,甚为头痛。若想要一次成功,须事先仔细规划
一、传输线、
二、PCB叠层、
三、电源退
四、过孔、
五、电容、电感
和注重细节才能奏效。
传输线
1、根据50Ω特性阻抗所需的线宽和铺地间距,选择正确的传输线类型(微带线或带状线);
2、通过阻抗计算工具确保阻抗线路按照50Ω特性阻抗设计,并确定线宽和铺地间距以及线路结构;
3、为保持射频线路特性阻抗的连续性,射频布线宽度和线间距需保持一致,不发生突变。
4、(铺地间距与参考面厚度没有直接关系,带状线与微带线的基本区别为微带线在表层,带状线在内层,因此微带线与带状线不可能转化)
6、为射频传输线提供一个干净,没有干扰的,同时没有任何射频信号线通过其下穿过的镜像地,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射频信号信号回路;
7、尽量缩短传输线的长度,长的传输线将带来衰减,不同的线路使用不同粗细的走线,如电源就尽可能粗些;
8、避免射频传输线的直角,必须需要拐角时应进行直角补偿,见附图1;
9、射频信号线上尽量不要出现分叉或者之脚,都会对射频阻抗产生影响;
10、不要在射频传输线上平行布置任何线路,这样的线路会增加线与线之间的耦合;
11、不要在射频传输线上设置测试点

网友:
尽量缩短传输线的长度,长的传输线将带来衰减

网友:
不要在射频传输线上平行布置任何线路,这样的线路会增加线与线之间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