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CBA生产如何做好质量监控

楼主(2021-10-18):
    我们在做PCBA生产的时候要严格把控好质量监控,那么如何做好呢?

    1、通用要求

    1)首件检验:依质量检验标准规定内容进行,自检、专检

    2)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

    3)依照产品工艺流程设置质量控制点,确定关键件、关键过程、关键工艺参数;

    4)定期监视设备运行状态;

    5)执行巡检制度。

    2、焊膏印刷

    1)设备参数、环境(温湿度)设置记录及核实。

    2)焊膏图形精度、厚度检查:

    a.确定重点关注元器件,使用指定装置对其焊盘上焊膏印刷厚度进行测定;

    b.整板焊膏印刷情况的监测,测试点选在印刷板测试面的上下,左右及中间等5点,一般要求焊膏厚度范围在模板厚度的-10%~+15%之间。

    c.焊膏应用情况:板上置留时间、焊接质量情况。

    3、焊接

    1)手工焊:焊点质量应满足检验标准及岗位级别要求。

    2)再流焊、波峰焊:一次通过率、质量PPM。

    a.新产品、换线、换班、换焊料及助焊剂、维修、升级、改造等情形实测炉温曲线,以确保设备满足正常使用;

    b.按规定周期监视实际炉温;

    c.按期检定设备温度控制系统。

    焊料:每批次均应验证其实用焊接效果及工艺符合性。波峰焊应定期检测其焊料槽有害物质含量是否超标。

    光学检查

    类型上属非接触无损检测,分为黑白、彩色两种,用以替代人工目检。

    ☆组线应用较灵活,多种工艺位置均可;

    ☆限于表面可见故障检查;

    ☆速度快、检查效果一致性好;

    ☆对PCB、元器件的色度、亮度一致性要求高。

    X光学检测

    适用于板级电路的分辨率达5-20微米左右。

    X光检测技术在板级电路组装的应用仅在9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于军事电子设备的板级电路制造。电子产品的PCBA上的PGA、BGA、CSP等新型封装器件广泛使用。

    X光对某些元器件(如晶振等)的检测可能存在风险。

    4、元器件安装

    1)插装:

    成型:引线长度、形状、跨距、标识是否满足产品和工艺要求;

    插件:错件、漏件、反向、元件损坏、跪腿、丢件的分布情况;

    工序合理程度。

    2)表贴件:

    错件、漏件、飞件、反向、反件、偏移的情况统计;

    丢件率;准确率。

    5、检验检测

    1)检测:

    误判率:检测标准数据库、测试策略;

    检出率:未能检出内容分布。

    2)检验:

    漏检率;

    人员资质水平。

    人工目检

    灵活;

    局限于表面检查;

    效率低;

    一致性差

    高劳动强度,易疲劳;

    故障覆盖率仅为35%左右;

    主要借助5—40倍左右放镜进行高密度、细间距PCB检查工作。

网友:
    依照产品工艺流程设置质量控制点,确定关键件、关键过程、关键工艺参数;

网友:
    波峰焊应定期检测其焊料槽有害物质含量是否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