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17.4版本命令窗口界面怎么能自由拉伸

楼主(2021-10-18):
    cadence 17.4(系统Win10)发现在选择网络时由于窗口显示的很少,网络只要一多就很麻烦,有什么办法可以自由的拉伸,见图片红色框。

网友:
    这个应该拉不了

    wnm
    按道理说不应该这样啊,只能显示2条网络,一个板这么多网络,这的选到什么时候

网友: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把鼠标停在窗口的边界上就可以拉伸啊

    w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停在窗口的边界上就可以拉伸啊

    试过了,不行;不像其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