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Mirror

楼主(2021-10-18):
    请问DDR 地址以及控制信号Mirror是怎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是TOP和BOTTOM的net name Mirror成一样么?

网友:
    配置DDR控制器的参数. L. S1 @; X2 j' Y. k

网友:
    要配DDR控制器相关的设置,通常是rank1正常一一对应连接,rank2下面的DDR的地址、控制线有个别(例如A5,A7交换)的需要调整,方便DDR在正反贴时PCB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