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焊盘铺铜状态下将焊盘轮廓显示出来

楼主(2021-10-19):
AD9焊盘铺铜状态下将焊盘轮廓显示出来

网友:
切换3D就能看见了

网友A:
可以显示设置透视,或者把SOLDER层开在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设置透视,或者把SOLDER层开在顶层

设置透视是在那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透视是在那里啊

界面左下角的图层设置里有菜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