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吗? 控制电磁阀那个更好

楼主(2021-10-19):
mos管和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吗? 控制电磁阀那个更好

网友:
mos管是半导体元件,耐过流、过热性没继电器好。但通断无噪音,无火花。另外mos管是压控元件,控制电流小。工业用还是继电器更可靠,环境要求更低

网友:
    强烈建议继电器 电磁阀控制箱里面我还见过哪家用的是mos管 而且继电器最好选用好点的 差的夏天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两个按钮开关和两个或一个继电器,进行互锁连接,再控制电磁阀工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