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和现代电子线路 数字电路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1-10-19):
嵌入式和现代电子线路 数字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嵌入式设计一般以专用数字DSP为核心,使用RISC指令集和UNIX/LINUX为核心的软件系统。管理和code芯片各司其职,视应用产品的用途和需要不同会有不同周边模拟电路板块。嵌入式设计应用上的技术可以说是现代电子线路和数字电路的高端领域,但高端的不是机器是芯片。

网友:
    有称呼模拟电子线路的,没有单独称呼模拟电子的。模拟电子线路简称模拟电路或模电。数字电路同理。

网友:
    嵌入式设计包括DSP,单片机,PLC,CPLD之类的可编程的东东,可以这样通俗的认为,一个IC或者一个器件,没有程序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都需要给它写入程序才能工作,这就是嵌入式设计。这类IC里面就是由数字电路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