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数模仿真数字元件输出电压

楼主(2021-10-19):
怎么设定数模混合电路里数字元器件输出电平的电压啊

网友:
Pspice 中数字器件是只有0,1两个数值的。在数模转换的接口处,仿真时会自动进行数模转换,默认为在信号变为数字信号之前的模拟量的大小,如果你觉得电压不够,可以在数模转换后再加一个GAIN元件。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