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电源隔离开的问题

楼主(2021-10-19):
USB供电VBUS
DC供电5V
分别供电不同 的芯片工作
如何在只插USB或者DC电源的时候
芯片能正常工作
当两个都正常供电的时候,芯片又可以独立分开供电

网友:
    用两个TPS2121RUX可以实现,不知道版友有无低成本方法。

网友:
    为什么插上又要分开供电?

网友:
    两路电源分别接一个二极管,然后连接在一起,共同接到芯片,二极管做两个电源之间的隔离,两个电源只要有一个上电,负载就可工作,一般的电源冗余都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