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不使用U盘直接用串口或者其他方法下载到FLASH?

楼主(2021-10-19):
有没有什么方法不使用U盘直接用串口或者其他方法下载到FLASH?

网友:
这个你要看开发板上有没预留飞针之类的切换烧写模式,如果通过配置可以设置为串口或者SPI烧录的话就可以的,或者你把flash芯片拿下来找个flash烧写工具直接烧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