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因会导致焊锡膏不足?

楼主(2021-10-19):
哪些原因会导致焊锡膏不足?

网友:
印刷机工作时,没有及时补充添加焊锡膏.

网友:
焊锡膏品质异常,其中混有硬块等异物

网友:
以前未用完的焊锡膏已经过期,被二次使用

网友:
电路板质量问题,焊盘上有不显眼的覆盖物,例如被印到焊盘上的阻焊剂(绿油)

网友:
电路板在印刷机内的固定夹持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