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ADS低版本覆铜与高版本的区别

楼主(2021-10-19):
    pads低版本与高版本的覆铜操作怎么才正常,有时候也掉了内层的铜皮,怎么解决

    低版本

    低版本

    高版本

    高版本

网友A:
    点击右键可以选择画覆铜范围的形状,左键确定后出现添加绘图。
    线设置宽度:设置覆铜线的宽度。这个设置要大于最小显示宽度。线宽度大于覆铜栅格的大小能使覆铜区域变成实心。

层:选择覆铜的层面。

网络分配:选择分配的网络。

    灌注与填充选项:过孔全覆盖:使覆铜盖过过孔。(试过勾选与否,都是过孔全覆盖) 灌注优先级:0~255,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覆铜相交时,优先级高的显示。

菜单栏中选择工具——选项,或者Ctrl+Enter,打开选项卡。找到下图两个选项。

    热焊盘:

    开口宽度:覆铜后焊盘与该覆铜网络连接线的宽度

圆形/方形/矩形/椭圆焊盘:该选项为选择该形状焊盘与覆铜网络的连接方式。每个都分为4种连接方式:正交,斜交,过孔覆铜,无连接。比如大面积覆铜,为了减轻焊接难度,选择正交或者斜交覆铜。

开口最小值:在选择焊盘与覆铜网络的连接方式后。自动覆铜,有可能会出现有的焊盘无法4个方向(默认4个)都连接到覆铜网络,此时会报错。开口最小值代表最少允许几个方向与覆铜网络连接。(不可为0)

    通孔热焊盘:器件中存在插件焊盘。    SMT热焊盘:贴片的焊盘,没有钻孔。

设定禁止区域
    点击进入禁止功能。点击右键可以选择画禁止区域的形状,左键确定后出现添加绘图。

    禁止区域限制:设置该区域内禁止做的事。若禁止覆铜,需要勾选覆铜和平面区域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键可以选择画覆铜范围的形状,左键确定后出现添加绘图。
线设置宽度:设置覆铜线的宽度。这个设置要 ...

    我是导gerber高版本不会怎么用覆铜了,以前点一下灌注或者填充就行,现在高版本的不知道怎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