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介绍、寄存器详解以及应用示例

楼主(2021-10-19):
实时时钟的缩写是RTC(Real_time clock)。RTC 是集成电路,通常称为时钟芯片。RTC通常情况下需要外接32.768kHz晶体,匹配电容、备份电源元件。RTC除了I/O口的定位不同,还有功能上的区别,比如与mcu接口,现在常用的是I2C接口(距离短,可以与其他器件共用)还有RAM的数量、静态功耗大小、中断的数量,特别是精度的区别。 RTC的精度可以说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而温度会影响晶体的频率。本章介绍的是集成在芯片内部的时钟功能模块。
TC介绍
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中,通常采用RTC 来提供可靠的系统时间,包括时分秒和年月日等,而且要求在系统处于关机状态下它也能够正常工作(通常采用后备电池供电)。它的外围也不需要太多的辅助电路,典型的就是只需要一个高精度的32.768kHz晶体和电阻电容等,如图1所示。

TC控制器

实时时钟(RTC)单元可以通过备用电池供电,因此,即使系统电源关闭,它也可以继续工作。RTC 可以通过STRB/LDRB 指令将8 位BCD 码数据送至CPU。这些BCD 数据包括秒、分、时、日期、星期、月和年。RTC 单元通过一个外部的32.768kHz晶振提供时钟。

        ● 时钟数据采用BCD 编码。
        ● 能够对闰年的年月日进行自动处理。
        ● 具有告警功能,当系统处于关机状态时,能产生告警中断。
        ● 具有独立的电源输入。
        ● 提供毫秒级时钟中断,该中断可用于作为嵌入操作系统的内核时钟。

3 RTC控制器寄存器详解

如表3所示为相关寄存器描述。

如表4所示为BCD秒寄存器描述。

如表5所示为BCD分钟寄存器描述。

如表6所示为BCD小时寄存器描述。

如表7所示为BCD日期寄存器描述。

如表8所示为BCD星期寄存器描述。

如表9所示为BCD月寄存器描述。

如表10所示为BCD年寄存器描述。

4 RTC应用示例

1).相关寄存器定义

  • typedef struct {
  •                         unsigned int BCDSEC;
  •                         unsigned int BCDMIN;
  •                         unsigned int BCDHOUR;
  •                         unsigned int BCDDATE;
  •                         unsigned int BCDDAY;
  •                         unsigned int BCDMON;
  •                         unsigned int BCDYEAR;
  •         }rtcbcd;
  •         #define RTCBCD (* (volatile rtcbcd *)0xEA300070)

2).主程序

下面的代码实现了一个将RTC的年月日、时分秒读出的功能,可以将注释掉的代码打开来复位值。

  • void rtc_init(void)
  •         {
  •                 RTCCON = 0X01; //使能RTC控制些功能
  •                 RTCBCD.BCDSEC = 0x0; // 2012 03 15, 12:59:00.以BCD码格式写入
  •                 RTCBCD.BCDMIN = 0x59;
  •                 RTCBCD.BCDHOUR =0x12;
  •    &nbsnbsp;            RTCBCD.BCDDATE = 0x15;
  •                 RTCBCD.BCDMON = 0x03;
  •                 RTCBCD.BCDYEAR = 0x12;
  •                 RTCCON = 0; //关闭RTC控制些功能
  •         }
  •         int main()
  •         {
  •                 unsigned int i = 0;
  •                 uart0_init();
  •                 rtc_init(); //初始化时间
  •                 while(1) //循环打印时间
  •                 {
  •                         printf("hour %x : min %x : sec %x\r",RTCBCD.BCDHOUR,RTCBCD.BCDMIN,RTCBCD.BCDSEC);
  •                         for(i=0;i<10000000;i++);
  •                 }
  •                 return 0;
  •         }

3).实验过程及现象:

编译生成的.elf文件,硬件接线。并连接好FS_JTAG仿真器套件。将程序编译后获得.elf文件,将该文件通过仿真器下载并运行在目标版上,终端打印信息如下所示。

  • hour 12 : min 59 : sec 17
  •         hour 12 : min 59 : sec 18
  •         hour 12 : min 59 : sec 19
  •         hour 12 : min 59 : sec 20

网友:
RTC 可以通过STRB/LDRB 指令将8 位BCD 码数据送至CPU

网友:
实时时钟(RTC)单元可以通过备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