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 开头的mos管是什么牌子

楼主(2021-10-19):
池保护板用的mos管。看到一个电池的mos开关管上面的字符是TL 2H2, 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多谢了。

网友:
TL指的是美国国家半导体的产品名字前缀,也就是美国国家半导体

网友:
是大电流驱动mos管,让mos管快速导通,减少mos管的开关损耗。这种电路一般用在高频开关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