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微带结构低噪声放大器怎么设计

楼主(2021-10-19):
微带结构低噪声放大器怎么设计

网友:
整体主要分成一下几个部分:晶体管SP模型的设计、输入输出匹配网络的设计、直流偏置电路的设计等。匹配网络直接用smith-chart作匹配,匹配节用微带线;直流偏置电路还要用到扇形线等,当然你也可以用集总参数元件设计。用ADS进行仿真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