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D21快速添加class的脚本

楼主(2021-10-19):
    有没有AD21快速添加class的脚本呀,就是我直接选择几根飞线,让他直接添加到一个class里面,不用在AD界面找到class,然后在里面一根一根找线,再添加class,感觉好麻烦,有没有好用一点的脚本呀

网友:
    没有  只能创建class添加网络

楼主:
    啊,我看PADS好像有这种操作,感觉很方便,AD没有吗?

网友(2021-12-13):
       在原理图里 设置 网络类

网友(2022-07-22):
    不用脚本。按shift依次选中多条不同网络的走线 右键→网络操作→根据选择的网络创建网络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