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I PCIE jitter值如何设置?

楼主(2021-10-19):
    在它自己的PCIE3.0模版里设置的是RJ:0.8 和DJ:4。
对应到手册却找不到对应的值.而且分了两种UDJDD 和UPWDJDD不知道到底应该对应哪一个?
而且RX也有设置!官方手册也没说RX的值.

楼主:
    @dzkcool 召唤大神

网友:
    可以找Tx和Rx芯片的原厂FAE咨询

网友A:
    你應該是想要讓條件更worst一點, 所以考慮到TX設定Jitter.

    建議用UDJDD 比較接近實際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是想要讓條件更worst一點, 所以考慮到TX設定Jitter.

建議用UDJDD 比較接近實際量測.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