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I PCIE 差损总是大于最低标准

楼主(2021-10-19):
    如题!在用模版仿真时发现插损总是在最低要求之上,而且手册里也确实有最低插要求。是否非要满足这个插损要求?

楼主:
    @dzkcool 召唤大神 是否可以只看总最大损耗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A:
    出色的计算,可能是错误的 PCB 结构

网友:
    不滿足  出了問題 找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色的计算,可能是错误的 PCB 结构

PCB结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遵从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遵从仿真结果

降低 差损的办法只有拉长走线了…..

网友:
    不满足的话会有设计风险

网友C(2021-12-10):
    插损不是越小越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损不是越小越好吗

不是的,有些并不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