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控制电路有谁设计过,实在想不出好办法

楼主(2021-10-19):
    设计背景:一款智能锁需要设计一把机械钥匙,当智能锁电路好着时,但用电子钥匙打不开时,用机械钥匙要能打开,或者电路板坏掉了,机械钥匙能打开锁。。
    现在设计的思路是通过内置磁保持电磁铁插入锁芯,平时打不开,当电路好着时,电路控制电磁铁插入锁芯,当插入机械钥匙后,电源切换到机械钥匙供电,然后直接控制电磁铁吸合,和锁芯分离,但供电不能长时间供电,否则会烧掉电磁铁,所以这里需要一个延时电路,电源切换到机械钥匙供电后延时1S后断开。
大家帮忙想个办法设计一个延时电路,输出电流到1A,而且是控制电磁铁电路,就是所谓的感性负载。求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
    还有就是延时电路尽量简单稳定,因为就是怕电路出问题才选择机械钥匙,如果电子部分太多,就成了电子钥匙了!

网友A:
    简单一点就是用电容放电来做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就是用电容放电来做延时。

电容放电控制开关管,会使开关管处于放大区,电流变化比较缓,无法提供电磁铁的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