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skill里面的二级目录

楼主(2021-10-19):
请教一下大佬们skill里面创建之后在一个列表,比如我想把丝印相关放一个目录下面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我看过获取网络名的,丝印的没见过

网友A:
    以popup开头,end结尾就行了;
    popup后面的是一级目录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popup开头,end结尾就行了;
    popup后面的是一级目录名字

    谢谢!请问是不是我可以直接复制进去,然后保留数字阶段,修改后面名称

网友:
    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为了威望来评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不是我可以直接复制进去,然后保留数字阶段,修改后面名称

    引号内的内容都可修改,数字只是为了显示中文做的转码

    (popup "silk")            ;引号内为一级菜单名字
            ("quick_view","quick_view")                    ;前面一个"quick_view"是下一级子菜单名,后一个"quick_view"是我们调用skill所用的指令。

楼主:
    了解,感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