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选多大功率的

楼主(2021-10-20):
5V电压.50mA电流,   电阻=5/0.05=100欧姆,  电阻功率=0.05*0.05*100=0.25W
是这样计算电阻的吗?实际功率选型还要加大,选100R,>=1/4W的电阻

网友:
    不能等于1/4W要不然时间久了电阻还是会烧掉,最好留些富裕量。选1/2W的会好点。

网友:
    选1/2W就行

网友:
    一般选取电阻功率大于5-10%宽欲度,确保电阻在电路中稳定工作。

网友:
    电阻如果散热条件好一些,功率的余量可以少一点,如果不好就要大一点。

网友:
    1W, 做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