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和MOS管的区别是什么啊?逆变部分只能用IGBT模块吗,MOSFET模块、单管模块行吗...

楼主(2021-10-20):
1、分立器件是哪些啊
2、快恢复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模块的区别;
3、晶闸管,可控硅,单管,MOS管,快恢复二极管,分立器件的区别?

网友:
单管是只有一个管芯的IGBT或MOSFET;单管的电流一般比较小,50A以下;
模块是在内部并联了若干个管芯的IGBT或MOSFET;模块的电流可以做得很大,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A。
快恢复管也是同样。
至于可控硅则不用模块技术,因为可控硅单管关心就可以做到很大的电流

网友:
igbt在结构上是npn行mosfet增加一个p结,即npnp结构,在原理上是mos推动的p型bjt;
多的这个p层因内有载流子,有电导调制作用,可以使igbt在跟高电压和电流下,有很低的压降,因此igbt可以做到很高电压(目前最大6500v),但由于载流子存在,igbt关断是电流会拖尾,关断速度会减低;
mos就是mosfet的简称了;
igbt和mos是全控器件,是电压型驱动,即通过控制栅极电压来开通或关断器件;可控硅是半控器件,电流型驱动,即给栅极通一定的电流,可以是可控硅开通,但是一旦开通,就不受栅极控制,将栅极的电压电流信号去除,仍然保持开通,只用流过可控硅的电流减小,或可控硅ak两端加反压,才能关断;
igbt和mos频率可以做到几十上百khz,但可控硅一般在1khz以内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