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时,库是同是0201的1NF的电容,有好几个,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10-20):
Sigrity仿真时,库里同是0201的1NF的电容,有好几个,想请教一下,这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在PCB上用的是一个0201  1UF的电容,那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一下0201 1U的就好呢?

网友:
    当然不能随便选,最起码封装大小得一样,比如说厚度. 至于耐温值,公差啥的有没有影响,你得验证一下!...

网友(2021-12-14):
    一般来说,是封装、容值、耐压值、公差大小,材料特性等依次排列。没有匹配的就按照保守的来选择,或者自己新建。怎么建我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