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样修改ADS的默认单位

楼主(2021-10-20):
怎样修改ADS的默认单位?

网友:
修改ADS的默认单位的方法:
双击器件,然后选择要改变的那个参量,右侧就有单位选项,单击后,修改为自己所要的单位即可。

ADS即自动化设备规范,它为设备之间的通讯提供路由。在TwinCAT PC 和Beckhoff 的CX、BX、BC 系列控制器中都包含TwinCAT 信息路由器。因此各个ADS 设备之间都能够交换数据和信息。软件迅速成为工业设计领域EDA软件的佼佼者,因其强大的功能、丰富的模板支持和高效准确的仿真能力(尤其在射频微波领域),而得到了广大IC设计工作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