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系统的区别

楼主(2021-10-20):
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系统的区别?

网友:
广义的嵌入式系统包括单片机系统,狭义的当然就不包含拉。

通常指的都是狭义的嵌入式系统,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带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另一个就是它是32位或更高位系统,一般的核心为ARM、DSP、FPGA等。

单片机系统一般都是不带操作系统和8/16位核心,当然也有32位或带操作系统的,不过是少数,其实ARM就是单片机的进一步发展

网友:
单片机也称嵌入式芯片。
嵌入式系统地概念: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并且软硬件可定制,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而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就是以单片机为 基础的。
嵌入式系统包括单片机、外围设备,以及程序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