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

楼主(2021-10-20):
如何解决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

网友:
注意器件的保管,不要随便拿取元件或打开包装

网友:
生产中应检查元器件的可焊性,特别注意IC存放期不应过长(自制造日期起一年内),保管时应不受高温、高湿

网友:
仔细检查模板窗口尺寸,不应太大也不应太小,并且注意与PCB焊盘尺寸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