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Brd 导入 SIWAVE 问题

楼主(2021-10-20):
小弟是新手有些问题想问一下版上神手

使用软件
Ansys 2021 EM Suite R1
allegro 17.4

问题一
有安装ECADtransfer ,但在allegroansys 看不到Alink选项, 以至于不能转 .ANFV2 .是我安装过程中有错误吗?

问题二
siwave 要同时两种档案 .ANF V2 .CMP .CMP檔如何转出

问题三
HFSS3D Layout 开启Brd ,再另存 ANF V4. 看起来SIWAVE可以开,但是想了解V2V4有何不同。SIWAVE 可以正常仿真吗?

网友:
我的ansys里也没有alink

网友:
    allegro先导出IPC2581格式,如下如所示设置。注意brd一定要是全正片层,不能有负片层,若有,修改为正片层。

到SIWAVE中,选择IPC2581格式导入即可。

楼主:
    这样的设定就是改为正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设定就是改为正片吗?

    不对。改正片层的方式是在cross section里面改。

    layer里的铜层全部是conductor(不能是plane)
    physical的negative artwork全部反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设定就是改为正片吗?

输出时必须确保所有的动态铜皮已经刷新(up to 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时必须确保所有的动态铜皮已经刷新(up to date)

    我再试试看看  真的很谢谢你

网友B(2023-02-23):
    有安装allegro的话,可以先导入hfss 3d layout,再到hfss 3d layout中的layout- export to siwave with alinks中把文件输出到siwave 这样就不用输出anf cmp文件了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B:
有安装allegro的话,可以先导入hfss 3d layout,再到hfss 3d layout中的layout- export to siwave with ali ...

    转过去的文件 dc ir configunation里面选中网络 对应的连接到的焊盘咋没有啊

网友(2023-08-05):
    ECADtransfer安装包在哪儿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