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内存错误及对策

楼主(2021-10-20):
对于用C或C++除了考虑上层应用,还需要考虑底层的内存管理,或者说内存泄漏的问题。
1、指针没有指向一块合法的内存
定义了指针变量,但是没有为指针分配内存,即指针没有指向一块合法的内存。
①结构体成员指针未初始化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但是结构体内部定义了指针成员,往往应用结构体变量的时候如果不给这 个成员指向一个合法的地址只是给成员分配了字节数,应用的时候对应内存的区域指针成员是无权 访问的,所以需要对结构体分配内存,结构体成员中指针变量也要分配内存,否则访问不到有效地址。

②没有为结构体指针分配足够的内存
分配内存的时候,分配的内存大小不合适,比如开辟内存空间时sizeof(struct stu)误写为sizeof(struct stu *),书写错误会导致开辟空间不正确。

③函数的入口校验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使用指针之前一定要确保指针是有效的。一般在函数入口处使用         assert (NULL !=p)对参数进行校验。在非参数的地方使用if(NULL != p)来校验。但这都有一个要求,也就 是p在定义的同时被初始化为NULL,如果没有被初始化为NULL,那么校验也起不了作用,没有被 初始化的指针变量,内部是一个非NULL的乱码
assert是一个宏,而不是函数,包含在assert.h头文件中。如果其后面括号里的值为假,则程序终 止运行,并提示出错;如果后面括号里的值为真,则继续运行后面的代码。

2、为指针分配的内存太小或内存访问越界
为指针分配了内存,但是内存大小不够,导致出现越界错误。

通常这种问题都会出现在我们容易忽略的字符串常量中,往往会忘记结束标志“\0”,在开辟内存的时候sizeof计算中需要把结束标志加上,还有计算分配空间大小的时候最好用sizeof来操作,移植性也好。

再有内存分配成功,且已经初始化,但是操作越过了内存的边界。

这种错误经常是由于操作数组或者指针时出现“多1”或“少1”而出现的。比如:
for(int i = 0; i < = 10;i++)

一般for循环的循环变量一定要使用半开半闭的区间,而且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循环变量尽量从0开始。

3、内存泄漏
内存泄漏几乎是很难避免的,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手,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包括Windows、Linux这类软件,都或多或少有内存泄漏。也许对于一般的应用软件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突出,重启一下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但是如果你开发的是嵌入式系统软件,比如汽车制动系统、心跳起搏器等对安全要求非常高的系统,你总不能让心脏起搏器重启吧。

会产生内存泄漏的内存就是堆上的内存,也就是由malloc系列函数或new操作符分配的内存。如果用完没有及时free或delete,这块内存就无法释放,直到整个程序终止。

malloc是一个函数,专门用来从堆上分配内存,malloc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void类型的指针,参数是申请分配的内存大小,内存分配成功后,malloc函数返回这块内存的首地址,需要一个指针来接收这个地址,那么申请了就能成功吗?不一定的,如果所申请的内存块大于目前堆上剩余内存块,则内存分配失败,函数返回NULL。我们需要知道内存申请分配是连续的一块内存,如果剩余内存不够返回就是空,那么我们可以用校验的方式(if(NULL != p))来验证是否分配成功。当然也可以申请0字节内存,返回不是NULL,是一个正常的内存地址,但是你却无法使用这块大小为0的内存,这就好比尺子上的某个刻度,刻度本身并没有长度,只有某两个刻度一起才能量出长度。

再来说下内存释放,既然有分配,就有释放,不然的话,有限的内存总会用光,而没有释放的内存却在空闲。与malloc对应的就是free函数了。free函数只有一个参数,就是所要释放的内存块的首地址,比如:free(p);这个函数主要是让指针变量和这块内存脱离关系,从此这个指针变量和分配过的这快内存没有关系了,那么指针变量p本身保存的地址并没有改变,但是它对这个地址处的那块内存却已经没有所有权了。释放后,那块内存里面保存的值并没有改变,只是再也没有办法使用了。

需要记住一点malloc和free是匹配使用的,如果多写两次malloc或者free都会出错。

再有内存释放之后需要给指针变量赋值为NULL,如果没有把指针置NULL,这个指针就成为了野指针,这是很危险的,也是经常出错的地方。

4、内存已经被释放了,但是继续通过指针来使用
一般会有以下三种情况:
①就是上面所说的,free(p)之后,继续通过p指针来访问内存,解决的办法就是给P指NULL。

②函数返回栈内存,这是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比如在函数内部定义了一个数组,却用return 语句返回指向该数组的指针。解决的办法就是弄明白栈上变量的声明周期。

③内存使用太复杂,弄不清到底哪块内存被释放,哪块没有释放。解决的办法是重新设计程序,改善对象之间的调用关系。
写程序就是要多练习,多调试代码,同时多总结经验,少走弯路。共勉。

网友:
会产生内存泄漏的内存就是堆上的内存,也就是由malloc系列函数或new操作符分配的内存

网友:
malloc是一个函数,专门用来从堆上分配内存

网友:
malloc和free是匹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