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之优缺点分析

楼主(2021-10-20):
线性调整器又称为串联型调整器。

他的特点就是能从交流的输入电压获得一个可调整的直流输出电压,输入交流是一个变化的电压主要是通过一个整流滤波后得到一个直流电压然后再经过线性调整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

线性调整是通过整流后的电压与输出之间串联晶体管来实现的,而且这种串联晶体管工作在电压电流特性曲线的放大区域,其工作特性类似与可变电阻,调整管上面实际承受了被降低的多余的或过剩的那部分电压。这一个电压是随输入或输出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晶体管可以等效为是一个可变电阻。

如需要做一个不隔离的线性电源可以通过整流滤波然后再通过调整管来实现,如上面的图,这里面调整管的压降就是Va-Vo,为了保证我们的Vo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就需要考虑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Va的电压在最低的时候都要保证Va>VO,如果我们的输入电压是220V±20%,那么我们的输入范围最低是AC176V,整流后电容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峰值电压,但是输入电容上面会有一个纹波电压,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如果输入电容上面的纹波电压是50V,那么最小的输入电压是176*1.414-50=198V,这也就是说输出电压Vo是不能>198V,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了,假设输出电压是180V,如果输入电压要是在AC264V,那么调整管上面的最大压差就是264*1.414-180=193V,如果输出负载电流是I,在最大输入电压的时候,效率就是180*I/(264*1.414*I)*100%=48%,效率是比较低的,如果输出电压小于180V,效率会更低。为了解决比较低的输出电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工频变压器来实现变压。如下面的图,通过变压器的匝比来实现电压调整。

从上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出电压是靠一个低频的变压器把输入的交流电压变压后再通过二极管整流,这里用了半波整流,也可以用全波整流或者整流桥整流都是可以的,然后可以得到一个随输入电压变化的直流输出电压Va。那么我们的输出电压Vo需要一个稳定的直流。

输出电压一定要小于整流后Va的最小电压,那么Va电压是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的,一般我们的交流输入电压AC220V有±20%变化的,那么我的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电压也是有一个±20%,当输入电压在最高的时候,Va点的电压也是最高,而我们的输出电压是不变的,那么我们的调整管的电压就是Va-Vo,Vo电压是小于最小Va电压,那么Vamin>Vo,从上面的公式里面我可以看到输入最大的时候整机效率要<66%,这里还没有计算变压器的效率,从整体来看的话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输出与调整管是串联,随输出电流的增大,调整管上面的损耗就增大.

从上面的两个图来看,我的线性电源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它有自身的优点。

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没有高频的开关整流器,设计电路简单,输出纹波小,高频干扰小,没有开关电源前面的EMI电路,整体电路简单,简单的电路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便于维修,叠加在输出直流的纹波电压非常的小,也就是说输出的直流纯度非常的高,这也正是直流电源的重要标志。所以有要求纹波精度比较小的地方还是在用线性电源。

缺点:因为没有高频的开关整流器,变压器工作在50Hz的工频下,频率比较低,变压每个周期里面需要提供的能量比较多,导致变压器的就需要非常的大,输出的滤波电容也比较大,效率比较低,整个损耗基本都在输出调整管上,因为调整管是工作在线性区域的,调整管上面有一定的压降,随输出电流的增加,调整管上面的损耗也增加,调整管上面消耗功率非常的大,所以调整管上需要加很大的散热器。整个电源的体积非常大,并且非常笨重,不利于便携。

电子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中,线性电源将逐步被高速的开关电源所取代。

但是现在有很多低成本的LED室内灯都在用线性电源来做。其原理与我们的第一个不隔离的图一样,只是负载是灯珠。

网友:
线性调整是通过整流后的电压与输出之间串联晶体管来实现的

网友:
在电子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中,线性电源将逐步被高速的开关电源所取代

网友:
输出电压是靠一个低频的变压器把输入的交流电压变压后再通过二极管整流